联想拯救者R7000不开机(5V二级电压损坏)

楼主(2023-05-30):
联想拯救者R7000不开机(5V二级电压损坏)

联想拯救者R7000不开机,上电之前先测量主要供电电感的阻值,发现5V的阻值只有40欧,明显不正常。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联想拯救者R7000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学员送修的单主板,型号为联想拯救者R7000,故障表现为不开机。

联想拯救者R7000不开机 图1

       上电之前先测量主要供电电感的阻值,发现5V的阻值只有40欧,明显不正常。

联想拯救者R7000不开机 图2

      将5V的节点焊盘用烙铁脱开,测量发现是后极短路,直接烧机看短路点,红外发现有个后极3,5V转换芯片发烫,显微镜下观察,此芯片已经被烧了个洞。

联想拯救者R7000不开机 图3

       将芯片拆下后测量5V阻值恢复正常,更换新的芯片后上电,此时电流已经可以开机。外接显示器成功点亮。

联想拯救者R7000不开机 图4

        【维修结果】由于是单板寄过来的机器,跟客户沟通只要开机即可,测试主板开机正常后,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A:
我去  这个红外线的流弊

网友:
有红外烧机就是快

网友B:
我记得这芯片老爱坏

网友:
这个红外真好用,我的手都被烫了几次

网友:
红外很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  这个红外线的流弊

鑫智造自己的那款吗?

网友:
秒杀!捡钱!收工!

网友:
啥型号的红外 推荐一下

网友:
这热成像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这芯片老爱坏

新一代的芯片都这样,一不小心就着道了

网友:
修电脑都用上这么高的高科技了?

网友C:
5v短路的有戏,3V短路的比较麻烦

网友:
我的红外很垃圾,智能看到一拖红色  像素模糊....哈哈

网友:
有热成象就是牛,我还在用手摸

网友:
大多是键盘背光排线搭到触摸板上的铁短路导致的

网友:
有设备,维修会轻松很多

网友:
讲的特别到位,学习了。

网友:
热成像年,学习了!

网友:
碰到过风扇清灰压到风扇线的导致5V 短路烧毁

网友:
我都是用手摸,红外太方便了

网友:
楼主这款红外线热成像仪是什么型号的,多少钱?

网友:
收藏一下  搞不好那天能用的上就小挣几百

网友:
怎么找到的,断开点?

网友:
设备不错  提高效率

网友(2023-06-29):
引用 网友C:
5v短路的有戏,3V短路的比较麻烦

3V短路一般一路带走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