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820-0165-A不触发

楼主(2023-05-30):
如题
苹果A1466 820-0165-A不触发
接充电器 指示灯不亮灯
测量U5110的1脚检测EC待机供电 对地短路。  拆了U5110还是短路。

拆了EC就不短路了。这个要烧鸡的话是接哪个位置啊?

网友A:
烧机或拆这个供电经过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或拆这个供电经过的电容

这个烧鸡正极要接哪个位置·这个机器没烧过

网友B:
C7099 C7098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C7099 C7098拆了试试

拆过了
你知道这款机怎么烧鸡吗

网友:
RTC短路了吧

网友:
刚才打错了·拆了EC就不短了了。

网友:
应该是EC挂了

网友:
EC挂了   换ec

网友(2023-08-03):
拆EC不短路了,就是EC的问题,还要烧什么,换EC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ec拆啦就不短,就是ec坏。还烧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