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5BM-E通电没显示且短接开关不断电故障

楼主(2023-05-30):
AMD的主板,A55BM-E,很容易堪称A558M-E,实在太像了。
CPU没供电CPU不发热,南桥1.12V正常但是超低发热量,很久才感觉到一丝温暖但不排除这是错觉,其实就是不热。开机可以触发但是不能强制关机断电,只能拔电源断电。这类故障感觉是桥坏,但无办法进一步去验证,请问还有其他办法反向证明吗?

网友:
我有一块5分钟重启  无从下手

网友A:
这种故障怎么判断是桥坏了

网友:
不是桥,是cpu vrm旁边检查12v的两个mbt3904,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怎么判断是桥坏了

已经确认了桥,我用手指用力夹着南桥和底部开机,有显示了。然后吹桥弄坏了,不用继续深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