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主板 jw A320I 亮机bios

楼主(2023-05-30):
一体机主板,型号为 jw A320I  ,原版BIOS默认开启LVDS输出,所以将导致某些CPU需要进BIOS盲操关闭LVDS后,才能正常使用HDMI 2,
附件提供的BIOS文件LVDS默认为关闭,注意某些CPU是无法HDMI 1输出的。

jw a320i hdmi.rom

LVDS默认关闭

网友(2023-10-24):
刷后正常开机,原故障现象是,能开机,稳压电源电流跳变,键盘灯亮,但HDMI1,2无输出,屏不显。网上有资料说是BIOS 恢复默认后视频输出接口默认主板LVDS 输出,因此HDMI接口无输出,。

网友(2024-01-02):
太感谢楼主了555,一年多了终于再次见到“AMI”的开机logo了,之前手欠把LVDS打开怎么盲操都关不掉

网友(2024-03-24):
太感谢了,就是没办法下载

网友:
刚好需要这个东西 万分刚需

网友(2024-05-20):
楼主真乃神人,解救黎民于水生火热中,正需要这个,谢谢啦!

网友:
这个主板是 115X 还是AM4 散热接口请问下

网友:
已经找到了 不用刷BIOS 关闭LDVS  : 开机一直按 DEL 进 BIOS,黑屏看不见但仍然可以调整 BIOS,向右键两次,回车,向下键一次,回车,F10,回车

网友(2025-04-12):
太好了,我需要这个

网友:
我需要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