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T5532D 的电压检测脚

楼主(2023-05-30):
开机器掉电。有时   电压都正常。时钟  复位 都出来了。NCT5532D  的电压检测脚是那几个,电压分别多少。没有图纸
再此感谢、

网友A:
我给你个芯片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个芯片手册

英文的?看不懂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英文的?看不懂阿

噗,,。能这样说的话,别说这东西压根没有中文,就算有中文我估计你也修不了。。不好意思 可能我讲话比较直接。。。

网友C:
什么主板   可以看下点位图  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主板   可以看下点位图  就知道了

山寨板  X79     H61 魔法 改的。、
现在是挑电源、我 5个电源   1个勉强可以用。。PG   电压  估计都挑剔。
现在开不起机时,不稳定时需要 电吹风 加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噗,,。能这样说的话,别说这东西压根没有中文,就算有中文我估计你也修不了。。不好意思 可能我讲话比 ...

我非专业。。但是业余的 ,。电脑我现在还用起的 。。只是轻易没有关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噗,,。能这样说的话,别说这东西压根没有中文,就算有中文我估计你也修不了。。不好意思 可能我讲话比 ...

问题出在37叫。。。GP74/RSTOUT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出在37叫。。。GP74/RSTOUT0#

你这明明可以看懂嘛。。。

网友:
我遇到过,是黑色那种X79吧。我都只能送一个电源给客户

网友D(2023-09-15):
请问老哥,NCT5532D的电压检测脚50,51正常电压是多少?数据手册说是0~2.048V,我的一块板测得是1.1V左右,不知道开机断电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哥,NCT5532D的电压检测脚50,51正常电压是多少?数据手册说是0~2.048V,我的一块板测得是1.1V左右, ...

H61魔改的X79,用了很多年。 D-X79SIX1.1  (PS/2)旁边看的。
51脚1.58
50脚1.06
BIOS  地址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788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寨板  X79     H61 魔法 改的。、
现在是挑电源、我 5个电源   1个勉强可以用。。PG   电压  估计都挑剔。
现在开不起机时,不稳定时需要 电吹风 加热了

可以放张主板图吗?想见识一下这种挑的电源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