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咋样?高手给看看

楼主(2023-05-30):
苹果g5服务器电源,准备改普通pc电源,找不到pg端,

网友A:
电源品质不错,但好像只有12V,3.3V,5V,-12V有吗?没有就没法改。直接买个DC-ATX的小板,插上12V就可以用了。淘宝搜索一下

网友B:
这种没有PG脚的。次级双路输出,每路一个调制芯片和矫正芯片。

网友:
买转换板这个建议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品质不错,但好像只有12V,3.3V,5V,-12V有吗?没有就没法改。直接买个DC-ATX的小板,插上12V就可以用了。淘宝搜索一下

都有,就没有-5v,还有pg,有16脚芯片,但没有型号了,1脚4.7,16脚5.5。咋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有,就没有-5v,还有pg,有16脚芯片,但没有型号了,1脚4.7,16脚5.5。咋整

-5V是干嘛的?你说的是-12V吧?没型号就没办法,乱来就怕短路烧了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有PG脚的。次级双路输出,每路一个调制芯片和矫正芯片。

都有,24pin的。要不然怎么开机?谁用?

网友:
芯片就一个16脚的,其余都是14脚,会不会这个16脚的第16脚是pgo

网友A:
PG在24pin里就是一根灰色的线,正常启动后输出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在24pin里就是一根灰色的线,正常启动后输出5V电压。

这是改装,服务器与家用pc定义不同,

网友:
今天重新定义24pin,pg接16脚芯片的第16脚,用测试盒子测试正常,-5v没有,也不碍事,一切正常

网友:
PG还这么纠结,上拉5V做个延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