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款1466集显驱动装不上

楼主(2023-05-30):
一台12款的a1466板号820-3209-a显卡驱动装不上 声卡也感叹号 ,想装苹果系统进u盘一下就黑屏了  ,系统装过驱动包是对的。 以为是cpu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bios也刷过了,没头绪了,还有哪里会引起的呢。

网友:
这机不装声卡小板的排线,显卡驱动应该装得上吧。但是我试了没装得上显卡驱动。

网友:
这种机器的核显是在南桥里面啊    为啥想着做CPU呢

网友A:
其实最终原因是集显驱动问题。。。。因为翻过车。。。。

网友:
mbr格式装win10 必杀!

网友:
集显驱动问题吧

网友:
用15.X的苹果系统装没有问题。

网友:
N年前同一样干了u 驱动问题。

网友:
好像有一款要专用的显卡驱动,打其他驱动就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终原因是集显驱动问题。。。。因为翻过车。。。。

我在论坛下了说是专用2012a1466显卡驱动装了还是一样,驱动问题以前我也碰到过这款装了专门的驱动就好了。但是这台不行。集显是在南桥里面的吗

网友:
换win10试下

网友:
苹果A1466显卡6000只能装UEFI win10  显卡6000以下的可以win7

网友:
我有win7 驱动

网友: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苹果A1466 ....rar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Ls6HH1dIcFOHRUAa6wPMQ?pwd=494a
提取码:494a
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 即可获取」

网友:
12款的比较变态包含iMac ,显卡不好驱动声卡不好驱动或者显卡一驱动就黑屏,最佳方法就是直接装win8或者boot camp安装就不会出问题,假如boot camp安装还是出问题那说明macOS 系统是恢复的,那这样需要用安装盘标准安装一次macOS 再来装win

网友:
装个驱动就好了 你版本不对 boot里的有的不行 如果还需要私聊我免费送不知道在这怎么发

网友B:
驱动问题吗?大家给的见议,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问题吗?大家给的见议,试一下吧

确实是驱动问题,后来又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