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联想cm7120w彩色打印机,定影卡纸,提示双面打印内部卡纸

楼主(2023-05-30):
有人修过联想cm7120w,这款打印机吗,打印文本打印测试页都没问题,就是打印图片,老是卡纸,提示双面打印内部卡纸,老是卡定影,纸总是卷在加热辊上面,加热辊和压辊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定影齿轮也没有损坏,难道要换定影总成吗,就怕换了总成还是不行,就亏大了,麻烦大家了,给点思路

网友A:
加热辊与压辊之间很紧吗,是不是转不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辊与压辊之间很紧吗,是不是转不动呢?

转的动,打文本都正常,就是打图片纸容易卷在热辊上面

网友:
碳粉差了也可能

网友:
不修了,修的头都疼,修到这个地步没有修的意义了,挣的钱还不够功夫钱,有修的希望还有修的价值,看不到希望纯粹就是浪费时间,明天直接还给客户,不整了。

网友:
不修了,放弃了,修到这个地步已经没有修的意义了,挣得钱都不够功夫钱,能看到希望还有修的价值,没有希望纯粹就是浪费时间,做无用功,明天直接还给客户,不整了,这款机型,应该是存在设计上的缺陷,不好解决。

网友B:
哈哈铁子我也是一样的修了这个机器就是打全幅彩色就粘在定影上辊上
而且是出来了以后然后给吸进去黏上的,我也是上下辊都换了
而且我这个机器打印出来的纸就和大波浪一样不知道你这样有没有,这个机器不是和hp178一样么为啥178没有呢
唉操蛋折腾一上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铁子我也是一样的修了这个机器就是打全幅彩色就粘在定影上辊上
而且是出来了以后然后给吸进去黏上的, ...

有的人说是碳粉不好,导致的,也不能确定,使劲折腾,要花很多钱,最后还不一定搞得好,得不尝试,如果成本不高,我都想一个一个替换着试,总能试出来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铁子我也是一样的修了这个机器就是打全幅彩色就粘在定影上辊上
而且是出来了以后然后给吸进去黏上的, ...

我感觉这款机型,设计存在缺陷,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我折腾了两天,反反复复都拆了几十遍了,卡了又拆,拆了又装,搞得精疲力尽,整个机子都大清洗了一遍,转印带和硒鼓全部拆开清理,还是不行,累的我实在不想修了

网友:
激光彩色机型是应该放弃,非常费时间

网友:
是不是定影温度传感器出故障温度过高

网友(2023-12-23):
碳粉不好粘上了,少量彩色就可以,大幅面彩色就粘定影上了!遇到好几回了。

网友:
要用原装粉盒

网友:
归根结底就是代用的定影膜和下辊都不行,然后代用碳粉熔颗粒不够原装细腻所以熔点高,过定影时碳粉不能完全定到纸上就卷纸了,一般换了代用的定影膜就要调纸张厚度,而且打印的色彩不能浓艳,换原装定影总成可以解决。

PS:激光高速打印机,彩机,换代用定影膜慎重,不是原装的膜都是辣鸡,用不了多久必出问题

网友:
我感觉是照片纸问题吧。你用普通纸打彩色试试,虽然色彩差点,说不定就不卡呢。说明是纸张问题

网友(2024-04-27):
这种改进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