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通电不显5V短路

楼主(2023-05-30):
如题
华硕H81M-K通电不显5V短路
通电后指示灯闪,测量5V有短路,一上5V就掉下来重启,反复如此·不关机。

拆掉PR612的p_5vdual 的1K电阻后就不短路了。但是通电还是没显示,内存电压没有出来。

换了PU502开启EM5305VT内存芯片 和RT9045GSP 电压都出来了。现在是通电掉电。。。

网友:
怎么个掉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