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流?

楼主(2023-05-30):
请问一下,这个电流是不是没有过内存条的电流?

网友:
一直这个电流循环

网友:
这看不出来

网友:
应该还没有过内存。

网友:
CPU供电都没出来吧

网友:
看样子缺供电吧

网友:
缺电压啊,3 5v 1.8  1.0正常吧

网友:
大家都不用知道什么机器大概什么硬件配置就能看电流高不高低不低正不正常的吗?集成显卡跟独立显卡,酷睿跟赛扬不同平台工作电流能一样吗?单看一个电流条件就能知道过没过?

网友:
从这个电流来看,3/5v刚出来就掉了的样子

网友:
没过内存啊

网友:
测声卡的复位,有复位过内存

网友A:
主板是不是NM-A141?测3v电压是不是低了,论坛有通病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是不是NM-A141?测3v电压是不是低了,论坛有通病贴

待机3.3V正常,5V是4.9V。

网友:
供电后级有没有短路的 桥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