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新做的pe糸统启动盘.怎么没有mudd这些工具选项了

楼主(2023-05-30):
求助新做的pe糸统盘,怎么没有mhdd这些工具选项了,直接进入pe糸统了.10年前转行了,现在小白一个

网友A:
这是win几的pe呢。。。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win几的pe呢。。。不明觉厉

看上面显示WIN10pe

网友B:
用传统启动模式就有工具菜单   前提是你做的PE支持UEFI和传统启动

网友:
哦,是的。我没注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传统启动模式就有工具菜单   前提是你做的PE支持UEFI和传统启动

怎么做才是传统启动模式,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做才是传统启动模式,谢谢你了

方便加V指导下吗!红包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传统启动模式就有工具菜单   前提是你做的PE支持UEFI和传统启动

方便加V指导下吗!红包感谢

网友D:
UEFI启动的呀 都没有 传统启动才有,有点新一点的电脑已经不支持传统启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UEFI启动的呀 都没有 传统启动才有,有点新一点的电脑已经不支持传统启动了

怎样才能制作成传统启动的pe启动盘,谢谢了

Bo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样才能制作成传统启动的pe启动盘,谢谢了

首先你的PE得有传统和UEFI启动,其次你要做的电脑支持传统启动,在BIOS里面设置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的PE得有传统和UEFI启动,其次你要做的电脑支持传统启动,在BIOS里面设置 。

哪个版本的PE有传统模式启动

网友:
现在很少有pe不支持传统模式了
在笔记本bios里面设置仅legacy模式,就能看到你说的那个工具,不然的话一般都是uefi优先启动,如果笔记本不支持那还想用mhdd那就只能拆机挂盘,用老款的电脑,

网友:
多找几个pe试试呗

网友(2023-08-16):
现在的U盘启动都有2种启动模式legacy和uefi。效老的电脑只支持legacy。
介于不老不新的即支持legacy也支持uefi,可以BIOS中设置。
新电脑只支持UEFI启动。

看图:

网友:
首先你的PE版本要选对,有些是只有UEFI,有些是同时支持UEFI和传统模式两种启动,主板的启动选项就要选好

网友(2023-09-26):
以你目前的情况,改bios不如进U启里用软件测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