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1660s进桌面黑屏

楼主(2023-05-30):
测试有时候全报错,有时候又全过,但是花屏,不死机

补充内容 (2023-5-31 15:49):
补充一下,出故障之前,这卡是能跑压力测试的,但是风扇转速异常,要么很慢,要么满转。我想着可能是驱动没安装好,就卸载了驱动,然后再启动就一直进桌面黑屏了,用集显进桌面后,显卡可用正常安装驱动。

网友A:
用心查看显存供电

网友:
这种还好搞点,我这几天都是1080跟ti全都是暗病,修到怀疑人生。基本都是功能正常关键时候出问题,出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心查看显存供电

谢谢,有空我看看。

网友B:
补充一下报错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报错结果

这是正常的,第一次跑软件误报,别关机再跑一次就pass了

网友C:
和您说是核心内部出问题了您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您说是核心内部出问题了您信么

信,还没有检查过。很莫名的是,用u盘版测卡程序,就不会报错。

网友:
显存是好的,GPU方向,先查供电和对地阻值。92项和118项能过吗?

网友:
矿卡难修,就怕不良的。好好查下腐蚀的地方。

网友:
你修好了吗  我这还有一个一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