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买的mos管有点用不明白,大佬们指导一下

楼主(2023-05-31):
啊,凌晨3点52分。。。

本来寻思修一个炸管的小米,换个CPU换套mos交货,结果遇到了点奇葩事。

没急着干CPU,先把两个mos管换了,但是这俩mos管换了一小时愣是没整明白,买了四个全废掉了

打上焊油380度直风先把原机的拆下,贴mos的脸上直接吹的,很顺利,没鼓没裂。

开始换新的mos管:

因为之前也吹鼓包过,所以从第一个mos就预热了一下。风枪330度,5厘米的距离把mos吹热去潮准备上机。。
打上大量的焊油,裹住芯片的那种。摆好mos位置开始摇风枪(不是直吹)。
330度,过了5秒,发现它怀!孕!了!
并且快要炸开的那种,能闻到烧焦的味道。

开始陷入沉思

330度为啥会鼓包呢,flash颗粒400度嘎嘎吹也没啥事,偶尔鼓包一两个而已。

第二颗mos管:
110度贴紧吹了20秒,160度贴紧吹了20秒,240度贴紧吹了20秒(开始有鼓包迹象了),320度贴紧吹了10秒,又怀孕了!!!

再次陷入沉思

第三颗mos管:
260度隔5厘米吹了30秒,准备用280度贴上它。吹了1分钟下面的锡也没化开,2分钟左右,又怀孕了!!!!

已经不想沉思了,准备订件了

第四颗mos管:
280度旋风风嘴吹了1分钟,锡没化开,又又又叒怀孕了!!!!!

新旧mos对比了一下,发现丝印有很大差异,不像是真货。然后我咨询了一下某宝卖家,他和我说这是全新原装,懂得自然懂,我想说我不懂。

各位帮忙看看,我这是手法问题还是mos问题?图中第四个是原机的管子,前三个是某宝的。

求解心头之患

补充:不是风枪温度不准,吹原机的350度照样干,镀锡也尝试了,烙铁300度,有糊味。感觉有点像黑牛屎,刮两下锡,焊点掉了

网友:
吹周围 做归为动作 别用右手 右手可能容易怀孕

网友:
没遇到过,先把锡吹化,再放上去

网友:
mos管吹怀孕的我还没试过,我的杂牌858d应该到不了那个温度

450℃吹半个小时都吹不坏我试过。应该是温度不准了吧

网友:
用的什么疯枪,我也没吹坏过

网友:
先把芯片下面镀锡,再低温吹

网友:
是不是焬太多了,,也清理下多佘的焬

网友:
很可能风枪的温度传感出错

网友:
换个风枪吧

网友:
感觉是风枪温度不准了吧

网友:
估计还是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
下面加预热台那有那么容易鼓包

网友:
是不是姿势不对,趴着吹试试

网友:
淘宝货,不坏就不叫淘宝货了

网友:
假芯片,无疑了,

网友:
很多芯片工艺就是这样的    要采用底部高温的方式焊接

网友:
400度吹半个小时都不会坏,地线面积大,预热电路板是关键

网友:
风嘴有生锈漏风的要更换

网友A:
能把mos管吹鼓包的都是人才,千年难遇的人才

网友:
快克850温度420风速4档10几秒钟就吹下了,没碰过吹坏的

网友:
买拆机的吧,新的不靠谱

网友:
这都能吹坏,看来平时偷懒……………………。

网友:
焊法的问题,

网友:
可以在焊盘另一面加热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mos管吹鼓包的都是人才,千年难遇的人才

你买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下面焊台上面锡浆,秒焊。

网友:
861DW500度也吹不坏

网友:
有些芯片是不怎么赖高温的.风枪旋转焊接可能会好点的.先把焊盘锡融了再放芯片会好点

网友:
QFN 封装芯片也没这么容易鼓包吧,是不是风枪问题

网友B:
风枪或者焊油问题,再假的芯片也不至于的。第一次碰到你这样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或者焊油问题,再假的芯片也不至于的。第一次碰到你这样的事。

除非背面有散热片你没取掉,这是在焊油和风枪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的唯一解释。

网友:
你先说你的风枪是什么型号

网友:
芯片质量问题,绝对不是原装芯片,logo也不一样啊

网友:
芯片测量不短路,大概率是没装好不受控击穿了!现在的集成mos焊接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