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无线网卡能找到但是打不开

楼主(2023-05-31):
硬件那个开关已经拨到开的位置,Fn+F5按了也没用,请问说明还是硬件线路本身没有连上吗?有可能是主板上的minipcie插槽的问题吗?
因为看了下,感觉有个针脚不正常,就是比常的掉下去的感觉,因为两个pcie插槽,一个干脆不识别,另一个也就是现在的情况,能识别但是无线网卡打不开,

请教mini pcie插槽有一个针脚坏是不是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mini pcie的引脚定义,具体是哪个脚,有的脚会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mini pcie的引脚定义,具体是哪个脚,有的脚会有影响的

谢谢大咖指点

网友:
查下哪个开启脚 屏蔽掉  一直开启

网友B:
能认到网卡一般是没有开启,强制开启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认到网卡一般是没有开启,强制开启就行

好的谢谢

网友:
那就用一根线把它和主板连接起来看看

网友:
联想的机型要装电源管理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