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开机特别慢

楼主(2023-05-31):
笔记本,开机在Windows窗口那块一直转圈,开机特别特别的慢,目前能排除是硬盘系统的问题,把这电脑上的硬盘放到别的电脑上就没问题,开机很快,别的硬盘放这电脑有时候也会特别的慢,主要是这个还有时候这样有时候没事,插电跟不插电一样,这个属于是什么问题,有大佬知道吗?能不能给点解决思路

网友:
排除外设,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
进系统看下,CPU有没有锁频

网友:
查一下prochot#信号

网友:
感觉是CPU锁频了。

网友:
应该和我的戴尔笔记本一样吧  检测不到适配器  cpu 锁频了吧  进入系统  任务管理器  看CPU频率    如果是锁频了  还不想维修  考虑下个 throttlestop  软件  教程网上自查

网友:
8代以后cpu锁频的概率很大

网友:
你把光驱拔掉,光驱短路驴也会这样

网友:
网卡短路驴也会这样,拔掉吧,键盘也先拆掉

网友:
应该被住了。

网友A: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什么情况了呀

网友:
先排查外设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先排查外设看看

网友:
好像DELL  的电脑  没有用原装的适配器  就会这样吧

网友:
裸板测试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什么情况了呀

好像是网卡短路,把网卡拆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