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9Pro声音三无(听筒功放复位信号被拉低)

楼主(2023-05-31):
红米note9Pro声音三无(听筒功放复位信号被拉低)

      一台红米note9Pro,听筒、喇叭、录音声音都没有,被称为故障声音三无。那么,我们遇到声音三无的红米note9 Pro手机故障要怎么维修呢?具体操作步骤我们看看维修师傅怎么处理的吧!

      【机器型号】红米note9Pro

      【故障现象】声音三无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红米note9Pro,故障现象为声音三无。

      声音三无是指听筒,喇叭,录音声音都没有,我们接到机器实测发现这台机器的听筒和喇叭都没有声音,点开录音机提示被其他设备占用,我们直接拆出主板检测,声音三无一般是听筒喇叭和录音的公用信号或供电损坏引起的,当然音频坏的概率比较大,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先在音频附近打了一圈阻值,并没有发现有明显短路的地方,那直接更换新的芯片尝试,发现更换音频后故障依旧,那接下来维修就只能按步骤一步一步来了。先测量了音频的供电VREG_L14A_1P8,VREG_BOB,VREG_L11A_1P8都正常,又测量CODEC_RESET_N复位也正常,看了一下音频和CPU通信用的SWR总线,听筒和扬声器功放用的I2S总线。

红米note9Pro声音三无 图1

红米note9Pro声音三无 图2

      我们测量音频的SWR总线阻值正常,又想起故障是听筒,喇叭无声,大概率是走I2S这边总线的信号引起的,测量喇叭和听筒这边的总线时,发现SPKR_PA_RST1这条总线阻值偏低,这条总线只到听筒功放,喇叭功放和CPU,拆了相连的听筒功放和音频功放依旧被拉低,那可能是CPU虚焊或者损坏引起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借条电压来尝试修复。

红米note9Pro声音三无 图3

红米note9Pro声音三无 图4

      复位一般都是1.8V的供电,查看图纸,发现听筒功放附近刚好有个电容C6003用的VREG_L11A_1P8,直接接根线拉个1.8V供电给复位,装上听筒和喇叭功放开机测试,发现声音此时已经有了。

红米note9Pro声音三无 图5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思路清晰。手法精湛

网友:
谢谢分享!这分晰过程真是牛B

网友:
学习了啊啊啊

网友:
技术是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