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book 13无背光(背光供电短路)

楼主(2023-05-31):
华为matebook 13无背光(背光供电短路)

华为matebook13,故障表现为无背光。打开电脑,再强光下发现可以看到开机和进系统的画面,所以是有显示无背光,拆出主板检测,由于这款机器没有图纸,我们只能先找到屏线接口从接口上找到背光的位置,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华为matebook13

        【故障现象】无背光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华为matebook13,故障表现为无背光。

         打开电脑,再强光下发现可以看到开机和进系统的画面,所以是有显示无背光,拆出主板检测,由于这款机器没有图纸,我们只能先找到屏线接口从接口上找到背光的位置。

华为matebook13无背光 图1

        测了阻值没有异常的地方,右边第一脚是屏供电3.3V,左侧倒数第4或者5脚是背光供电,在板上找屏的背光升压模块,但是在屏的附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背光供电的芯片。

         在另一边检测的时候发现了背光的标志:电感,二极管,测量二极管发现阻值为178,在屏接口找到对应的线路,确定这个二极管就是给屏背光供电的二极管,测量过程中发现二极管另一头的电感短路了,此电感是背光升压的电感,烧机发现旁边的电容有问题,直接将其扣掉。

华为matebook13无背光 图2

        再测电感阻值恢复500多,测量背光供电阻值也恢复600多,上电测试发现屏的背光已经亮起来了,说明问题已经解决,再测背光供电电压发现其电压为13V,应该是公共点过来的电压,经过二极管升压后变成23V背光供电。

华为matebook13无背光 图3

     【维修结果】机器装机以后,测试声音,网络,录音,播放视频等功能都正常,烤机半小时帧率稳定,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华为就碰到过一台这个问题

网友:
华为的就是不按套路出牌啊,正常笔记本背光升压电路在屏上,主板只负责供电就行了,现在都把背光恒压电路设计在主板上了吗!

网友(2023-07-31):
你好,我电脑出现这样的问题,能修吗?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只是有个疑问:没有图纸,是怎么知道背光供电正常是23v的?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