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三星4521HS开机报错

楼主(2023-05-31):
三星4521HS通电屏幕显示system initialize(系统初始化)也不预热  机子也关不了  断电再开机还是一样   打印机修的少 有没有修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刷主板BIOS 或者换写好程序的BIOS芯片

网友:
4521通病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主板BIOS 或者换写好程序的BIOS芯片

谢谢 刷了双BIOS就好了

网友:
不是  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的问题。bin出错了

网友:
写一个25q64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