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vivo z3s刷机失败怎么解决

楼主(2023-05-31):
vivo z3一台短接进9008模式刷机提示失败,重新下载,高通驱动也安装成功了,刷了N次了,还是一个吊样。。。。机友们知道的麻烦指导一下

网友A:
刷机包不对,或是高版本刷了低版本 可以试着换个其他的救砖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包不对,或是高版本刷了低版本 可以试着换个其他的救砖包

已经刷了3个刷机包了是1.5.5和1.5.9和1.8.8版本的 还是一样的问题,高手是否这种刷机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