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我判断一下这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3-05-31):
显卡开机花屏,测试跑这个结果,看不出来啊,高手们帮我判断一下。

网友:
这个不好判断,单看mats报告:显存全盘报错:GPU方向问题

网友A:
花屏问题不是显存就是G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问题不是显存就是GPU。

晕,这个我也知道啊

网友:
看了数据数值都是不超过一百多万,估计还有救有可能是GPU虚焊,或者显存和GPU供电问题。先查显存对地阻值。

网友B:
显存的供电问题,用示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存的供电问题,用示波器

显存供电正常,我也怀疑核心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供电正常,我也怀疑核心有问题

换一个显存的电源管理芯片有小惊喜哦

网友:
GPU虚了,快给他吃北京同仁堂浓缩六味地黄丸。

网友:
核心供电或者核心坏,核心有好几个供电。你都要查

网友:
花屏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用排除法先试试,换个好的显卡

网友:
全报错,看核心通道吧

网友:
查显存供电

网友:
代换显卡试试

网友:
路过学习了,期待修复结果。

网友:
一般来说不是核心就是显存问题,但我也遇到过接口的问题花屏的,原本DVI进系统就花屏,但换成HDMI就不花了

网友:
查一下显存供电  还有背板有没有撞件的   还有一个就是程序版本没用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