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奇葩故障,大家遇到过没?

楼主(2023-05-31):
一块V星Z490,之前IO芯片挂了。返修回来后不久出现了以下奇葩故障。
只要室内湿度大于70%以上,就会出现按开机没反应的现象,此时拿着吹风机对着主板右下角IO那块区域吹一下。
哪怕吹不到1秒他也立马自己开机。目测了下也没发现哪里虚焊脱焊的痕迹。
主板有自己的开机按钮,按那个一样开不了机,所以可以排除是开机跳线问题
这种奇葩故障有大神遇到过吗?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啊,太奇怪了

网友A:
直接短接panel机箱面板接线的power on 能不能开,潮湿环境腐蚀断线了吧

网友B:
清洗一下应该就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接panel机箱面板接线的power on 能不能开,潮湿环境腐蚀断线了吧

主板有自己的开机按钮,按那个一样开不了机,所以可以排除是开机跳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洗一下应该就会好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之前送修那个师傅IO芯片焊得不够完美。
导致有轻微连锡情况,潮湿天出现短接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