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recision 5820工作站改ME bios

楼主(2023-05-31):
如题
原机BIOS是不断自动重启不显示,有时候报警,不显示
经合成BIOS 改ME板子启动正常。
启动速度也正常
可以作为测试bios使用

网友A:
你这个BIOS能原生支持nvme不?

我遇到戴尔optiplex 3046,往bios里插入了nvme模块,重新刷回去会报错。戴尔好难搞啊

网友:
附件再传一次

DELL 5820 读取 BF.zip

DELL 5820改ME.zip

网友(2023-11-21):
这个能打开tp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BIOS能原生支持nvme不?

我遇到戴尔optiplex 3046,往bios里插入了nvme模块,重新刷回去会报错。 ...

dell的bios开了intel的root guard, 启动的时候会比较校验值,尤其是加微码就很难搞。

网友(2024-05-13):
改ME 的反复重启,不开机

网友(2024-10-18):
我的机器是两橙五白灯闪反复重启,有的时候能亮,刷了后面一个DELL  5820改ME.BIN,变成四橙重启了,装不装内存都一样。明显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