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5A,没进行充电,却显示充电

楼主(2023-05-31):
红米5A,没进行充电,却显示充电图标 ,是什么原因,哪位前辈路过不要走,请留下指教

网友A:
清理下尾插借口 可能有腐蚀连线的地方

网友B:
不行刷机更换系统直接了当
扣掉电池放放静电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理下尾插借口 可能有腐蚀连线的地方

其他都排除了,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刷机更换系统直接了当
扣掉电池放放静电啥的

试过了没用

网友:
尾插接口没问题,是主板问题

网友:
我也是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