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MN_C911掉电

楼主(2023-05-31):
故障现象:
1、偶尔能显示,不是每次测试都显示
2、有时候只能打亮键盘灯
3、有时候打不亮键盘灯
4、开机测试亮屏时间不固定,有时候转圈圈就掉,有时候能进入系统桌面才掉电。
5、触发看电流,最高偶尔只能跑到2.0A左右,多数维持在1.2A-1.6A之间,
6、不插内存,就不掉电。
7、插上内存跑马后才会掉电。

刷了BIOS不行
测试键盘灯能打亮,屏幕不亮

怀疑温控,就换了温控取样芯片,感觉电流稳定了一些,2A左右到时间占的比较长了,
但是测试就是开机后能维持到进入桌面才掉电了,
掉电时间延长了,比一开始在转圈圈出掉电好多了。

通过抓包,抓到了这个波形,RSMRST比S先掉电。

就换了温控,
换了关于连接EC的所有SMB总线的六脚管。

还是掉电

没办法了,去换除了EC的SMB总线的的六脚管。

想起来最开始换了一个温控取样芯片,测试开机时间变长了

就去先换这颗温度取样芯片周边的六脚管。
怀疑是某个六脚管不良,受热后暂时能用。

换到了一个是SMB3总线的六脚管,是桥PCH读取内存码片信息的总线

上电后发现电流稳定多了,电流从1A-2A-3A,说明显卡工作了。

经过测试,发现开机时间变长了,稳定性也更好了。
但是,测试过程中。还是会掉电,一天掉两三回掉,掉电后重启(故障现象发生变化了)

测试完第二天,会恢复原故障。

经过观察,发现这个温控芯片的背面,是桥。

怀疑桥虚焊,用热风枪180度吹桥一会后,上电看电流感觉显卡工作了。
过一会测试,电流又变成最高1.6A,感觉显卡没有工作。

最后,拆桥重新植球打回去,就稳定了
第二天也能正常上电了,

算是搞定了

网友A:
这种板如果不是给的太多,真的是头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如果不是给的太多,真的是头秃

故障现象不稳定的板子,反而维修成本低,就是先故障点费时间

网友:
这种故障排查起来比较费劲

网友B:
其实就是桥的问题,没定位到,开始都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桥的问题,没定位到,开始都是错的

瞎修,不懂

网友C:
掉电故障,有时候维修起来很耗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故障,有时候维修起来很耗时间

大师;故障的排查确实很重要哦,我也有个Y7000   NM-C221的笔记本,有时候可以显示,有时候不显示就掉电了,掉电以前风扇会狂转,你的会风扇狂转吗,不显示的时候键盘灯有时候也可以控制的。

网友:
前天遇到个不认声卡的 ,重植南桥好了,应该是通病,这个有黑胶。

网友:
就是桥虚焊了吧

网友:
关注我,宏碁笔记本全系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