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起动异常

楼主(2023-05-31):
CPU起动异常指CPU未动作或CPU有动作,但未跑到底。
CPU起动异常从总体分为四类:第一类CPU未动作
                            第二类CPU有动作只跑一点
                            第三类 不抓RAM
                            第四类 RAMCPU未跑到底
一、 CPU未动作
    CPU未动作就是大家常说的88板。这也是CPU起动异常最难的一类。
    怎样去确定CPU未动作呢?通常是用示波器量测LPC20总线。如果LPC总线上只有电压没有波形,即可确定CPU未动作。
    维修的方法是:(1)量测M/B上一些重要电压和信号。CPU-CORE电压,
    PCI-RSTH-RST信号。CPU-CORE电压和PCI-RST信号异常见电不起那一部分。当PCI-RST信号正常时,H-RST信号基本上就会正常。如果出现异常,基本上就由于南桥/bei不良引起。
               (2)做一个放**作,即取下RTC电池,对RTC电池两接口短接一下。对于某些CPU未动作的M/B有可能就会正常。
               (3)确定南桥/bei桥的供应电压是否正常。1.8VS/1.5VS/1.05VS会通过0电阻或电感给南桥/bei桥的供应电压。一般情况就是因为某个0电阻或电感bei击穿造成南桥/bei桥工作异常从而导至CPU未动作。
               (4)测量CPU底座。主要是量测CPU底座与南桥/bei桥相连这些点的对地阻抗。这一步对于维修CPU未动作至关重要。其实大部分CPU未动作都是因为某一BGA 空焊而造成。测量CPU底座的目的就是去确定具体是那一BGA 空焊。这样做目的其一能够为公司节约成本,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浪费。其二防止误换BGA重新出现新的不良,把以前很好维修的M/B形成铁板。毕竟BGA更换成功率不像我们更换芯片和MOS管那么高。当你量测到CPU底座与南桥/bei桥相连某点没有阻抗时,再进一步去确定CPU底座过孔点有没有阻抗。如果CPU底座过孔点没有阻抗,说明南桥/bei桥空焊。如果CPU底座过孔点有阻抗,说明CPU底座空焊。
                (5)确定CPU底座周边电阻阻值是否正确。
                (6)确定CLOCK芯片输给南桥/bei桥/CPU底座信号有无异常。
                 (7)确定南桥与EC之间LPC总线有无异常。量测EC端,它们之间对地阻抗应该基本一致大约300(用二极管量测)。未82总线上的电压都应为3.3V左右。
                  (8)在 确定以上都正常的情况下,依次更换BIOS/EC/
CLOCK/南桥/bei桥/CPU底座。
二、 CPU有动作只跑一点
这一类用示波器量测会有如图所示的波形,但波形很快消失变为电压。
file:///C:/Users/EDY/AppData/Local/Temp/ksohtml4612/wps1.png这一类主要是指CPU有动作但未检测到RAM,以前根据DEBUG卡跑的一些代码有一些经验。例如 80:底座与北桥之间有异常
                       85:南桥有异常
                       87:南桥与EC之间有异常
这些代码也是常见由以上元件不良引起,而且现在维修M/B已经很少用DEBUG卡。所以维修此类M/B的方法基本上同第一类。首先去测量CPU底座,其次量测BGA的周边电阻。最后依次更换BIOS/EC/CLOCK/南桥/bei桥/CPU底座。
不抓RAM
      如何确定是属于不抓RAM这一类,首先也是用示波器量测LPC总线的波形,它的波形基本上同上述波形,有时可能会稍加宽一些,但仍然是很快消失变为电压。为更加准确确定是属于不抓RAM,再进一步去量测SIRQ信号,如果SIRQ信号一直有波形,即可确定是属于不抓RAM这一类。
不抓RAM一种是检测不到RAM,即相当于不插RAM。另一种是抓到RAM,但测不过。有DEBUG卡很容易就能区分开:前一种跑的代码是28和不插RAM,跑的代码一样。后一种跑的代码是2E/2c/38。现在维修M/B已经很少用到DEBUG卡。单从示波器的波形上,很难区分是属于上述那一类不RAM。从单槽不抓RAM和双槽不抓RAM把不抓RAM分为两类:
1、 双槽不抓RAM
以前M/B北桥或CPU底座与RAM之间数据传送是1对2的关系。如图:
file:///C:/Users/EDY/AppData/Local/Temp/ksohtml4612/wps2.jpgfile:///C:/Users/EDY/AppData/Local/Temp/ksohtml4612/wps3.jpg像这样对应关系,RAM槽只要有一不良,就会影响到另一不良。比如:有一RAM槽数据线与电压脚短路,这样你量测另一RAM槽数据线与电压脚也是短路。M/B北桥或CPU底座有一数据线点空焊,两个RAM槽就会都不良。现在M/B北桥或CPU底座与RAM之间数据传送是1对1的关系。两个RAM槽之间相互不会影响,M/B北桥或CPU底座有一数据线点空焊也只会影响某一RAM槽不良。像这样对应关系,双槽不抓RAM不良原因:
(1)北桥和RAM槽的供应电压异常。0.9VS/DDR_VREF/MCH_VREF这三个电压,只要有一个异常,就会造成双槽不抓RAM。后面的两个有的机种是共用0.9VS芯片的VREF,所以说,只要0.9VS电压正常。后面的两个电压就会正常。但有机种是分别产生,后面两个电压是分别由两个1K电阻串联分1.8V电压所得。如果出现异常基本就两个分压电阻有一个bei击穿或稳压电容bei击穿把产生的电压拉低。
(2)CLK_SMBDATACLK_SMBCLK两信号异常。首先确定这两信号的对地阻抗是否正常。其次这两信号正常工作时的电压为3.3V左右。
(3)BIOS本体不良。由于BIOS内部软体程式出错,也造成双槽不抓RAM
(4)北桥或CPU底座空焊。这种情况很少会出现,必须是北桥或CPU底座通往两RAM不同数据线点同时空焊。
(5)双RAM槽本体不良。
单槽不抓RAM
  此种情况不良原因最多就是(1)北桥或CPU底座空焊或RAM槽空焊。值得强调是对于RAM挂在北桥的M/B,当单槽不抓RAM我们通常量测RAM脚以确定北桥是否空焊。对于RAM槽单独与北桥相连的脚,很容易确定。RAM槽脚有阻抗说明北桥没空焊,RAM槽脚没有阻抗说明北桥空焊。但对与RAM槽脚既与北桥相连又与电压脚相连。可能就没那么容易确定北桥是否空焊?如图
file:///C:/Users/EDY/AppData/Local/Temp/ksohtml4612/wps4.png像这样DDR_B_MA1信号脚它是既与RAM槽,又通过排阻P**0.9VS相连。当你量测RAM槽这个信号脚时,不论北桥是否空焊。它都会有对地阻抗,而且大小差别不会太大。如果你用欧姆档去量测的话,就看不出差别。(在量测RAM槽对地阻抗时,一般用二极管档去量测。)RAM槽相似信号脚对地阻抗基本是一致,差别不会超过3。如果你量测像上述信号脚对地阻抗如果超过3,就应断开排阻在去进一步确定北桥是否空焊。
   (2)RAM槽本体不良。
RAM,但CPU仍未跑到底。
    根据以前DEBUG卡跑的代码,可以知道一个正常M/B跑的代码是
88-80-28-38-1A-49-52-55-4A-98-B0-B7C0,这样的代码。38以代码后即表示已检测过RAM,38以前的代码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内容。用示波器量测SIRQ信号的波形也能确定是否检测过RAM。当检测过RAM时,SIRQ信号的波形会比没有检测过RAM时稠密。(对于比较好的示波器可以观察出来,对于比较差可能不容易看出。)用示波器量测LPC总线,示波器上的波形每变化一次就相当跑上面的一个代码。这样就可以大概算出那个代码。更据以前的经验,一般情况下每个代码不良原因 A:北桥不良造成
                                            49:PCI总线上外设不良引起
                                             52:EC或南桥
                                             55:USB不良引起
                                             A:显示方面不良引起
                                             98:EC/LANEE
B0:同49
                                             B7:BIOS
这些不良只是常见由上原因造成,提供出来仅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