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41MT-S2Pt 2.1卡C1

楼主(2023-05-31):
如题
技嘉 G41MT-S2Pt 2.1卡C1
内存电压1.53V vddspd 3.3v VTT0.7V

刷过BIOS 还是卡C1 反复如此

复位3.3,时钟0.43

CPU 有1.2V
测量内存SMBDATA有3V
测量内存的SMBCLK 只有0.4V(果断飞线过去。解决问题)

网友:
这么老的板,应该是过孔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