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起

楼主(2023-05-31):
电压不起
在维修每一电压异常的M/B,首先就要确定此电压和相关电压的对地阻抗。下面讲解的所有电压的对地阻抗都正常。
一、+3VALWP/+5VALWP+3VS/+5VS电压异常见电源开机部分。
二、+1.8VP/+1.5VSP
产生这两个电压的部分主电路如图:
1、如果这两个电压都不起。我们首先就要确定产生这两个电压的共同供应条件是否满足。如B+电压是否有效给产生两电压的主芯片PU7供电。+5VALWP电压通过2.2电阻PR98PU7供电。后者供应条件不满足造成+1.8VP/+1.5VSP
不起情况较多。
2、如果+1.8VP电压不起,如何去维修呢?仔细观察上面的电路,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电路左面部分是产生+1.8VP电压。
(1)量测双向二极管PD132脚的电压是否正常。它的电压比+5VALWP电压略小。值得强调的是:有时光量测双向二极管PD132脚的电压可能不容易发现不良。如果双向二极管PD132脚的电压偏小一点就会造成不良。通常先量测双向二极管PD132脚的电压,在用万用表量测双向二极管PD131脚与第2脚是否正向导通。
(2)确定SYSON信号是否有效供应给PU7
(3)确定起LC振荡作用的电容和电感是否有不良。一般对于电容主要是检察是否空焊或缺件,对于电感首先是量测电感两端的对地阻抗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即可确定是起LC振荡作用的电感不良。如果一致,尝试更换电感。
(4)确定产生+1.8VP电压电路中的MOS管是否有不良。
(5)确定PU7本体是否不良。
(6)确定PU7周边电阻是否有不良。
(7)上面电路中PC66PC68有可能引起+1.8VP电压不起。
3、1.5VSP电压不起-
  它的维修基本同+1.8VP电压不起,就是把第2条中SYSON信号变为SUP#信号。
三、+1.05VSP/+0.9VSP电压不起的维修基本同上。
四、CPU-CORE电压与PCI-RST信号:
有的机种CPU-CORE电压与PCI-RST信号是相互独立的,但在大多数机种PCI-RST信号是受到CPU-CORE电压的控制。
1、 CPU-CORE电压
(1)CPU-CORE电压对地短的维修方法:下面是产生CPU-CORE电压的部分电路。(CPU-CORE电压对地短与其它的电压有点不一致,所以在这里单独在讲解一下。)file:///C:/Users/EDY/AppData/Local/Temp/ksohtml4612/wps6.jpg

首先是断开电感PL10和电感PL11,如果量测到电感PL10第2脚对地短,即可判定是此电路上半部分有元件被击穿造成CPU-CORE电压对地短。如果量测到电感PL11第2脚对地短,即可判定是此电路下半部分有元件被击穿造成CPU-CORE电压对地短。如果量测到电感PL10第1脚对地短或量测到电感PL11第1脚对地短。即可判定是CPU底座周边的稳压电容被击穿或CPU底座内部有锡连造成CPU-CORE电压对地短。
(2)确定5VS电压是否正常。此种情况下,5VS电压异常主要是偏小。造成的不良原因主要是RUNON信号,维修的方法见电源开机部分。5VS电压偏小还有可能是产生5VS电压的MOS管本体不良。
(3)确定EC输出的VR_ON信号是否正常。
(4)确定CPU-CORE芯片的供应电压是否正常。主要是5VSB+电压通过阻值较小的电阻给CPU-CORE芯片供电。一般情况阻值较小的电阻容易被击穿造成CPU-CORE芯片的供应电压异常。.
(5)如果CPU-CORE芯片有VREF电压,就要确定是否异常。一般情况VREF电压都会接一稳压电容。不良原因就是稳压电容被击穿造成VREF电压被拉低或CPU-CORE芯片本体没有产生VREF电压。
(6)更换CPU-CORE芯片。
值得强调的是:有时CPU-CORE电压可能不容易确定是否异常。因为有时CPU-CORE电压是有的,只是比正常时略偏小,同样会造成PCI-RST信号异常。
那么怎样去确定CPU-CORE电压到底是否正常。通常去量测CPU-CORE芯片输出的VGATE信号。如果VGATE信号为高电平即表示CPU-CORE电压是正常的,否则就异常。在这一点上很多同仁很容易忽略。一半情况下,他们也知道CPU-CORE电压会影响PCI-RST信号,但会造成PCI-RST信号异常维修起来他们只量测到CPU-CORE有电压即认为是正常。就。这种情况下不良原因主要就是CPU-CORE芯片本体不良。
2、 PCI-RST信号
(1) 确定+1.5VS/1.8VS/+1.05VS等电压是否正常。
(2) 确定CPU-CORE电压是否正常。这里再次重申去量测VGATE信号来确定CPU-CORE电压是否正常。其实CPU-CORE电压异常,CPU-CORE芯片本体就会错误输出高电平的CLK_ENBALE#,致使CLK工作异常。
(3) 确定CLK是否正常。通常根据CLK晶振是否正常来确定。对于CLK晶振异常的M/B的维修方法:+3VS电压通过0电阻或电感给CLK芯片供电。首先就要确定这些0电阻或电感是否不良。其次就是依次更换CLK晶振,与CLK晶振相连的两电容,CLK芯片本体。(备注:对与晶振异常:如果晶振两端有电压没有波形,那么最有可能不良原因就是晶振本体或与晶振相连的两电容。如果晶振两端既没有有电压也没有波形,那么最有可能不良原因就是芯片本体或其芯片供应条件不对。
(4) 南桥晶振异常。对与有的机种南桥晶振异常,南桥就不会返回SLP信号,电源不会开机。但对与有的机种只会造成PCI-RST信号不起。
(5) 南桥本体不良。
(6) PCI-RST信号跳动,一般是北桥不良造成。

网友:
总结的不错,下次遇到可以参考

网友:
文采不错,思路清晰,感觉是教学贴,加分必须的

网友:
下面是ec 型号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