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风枪大家最多的是用多大的风嘴

楼主(2023-05-31):
大佬们平时最多是用多大的风嘴。快乐2020+风枪

网友A:
就看你吹什么IC咯,出风口比IC大一点就好

网友:
一般用的是8MM的

网友B:
我是固定的,一个带风嘴,8mm,另外一个不带风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看你吹什么IC咯,出风口比IC大一点就好

谢谢!解决疑惑了

网友:
谢谢!解决疑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固定的,一个带风嘴,8mm,另外一个不带风嘴

我也是用8mm的 新手突然就想问一下大家用什么。为什么大佬都需要准备2个风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8mm的 新手突然就想问一下大家用什么。为什么大佬都需要准备2个风枪呢

一个直风,一个旋风啊

网友:
这样问,答了也没用还是要看你实操,练习多了就出感觉会选嘴了,选嘴、选温度还在找感觉阶段时嘴就先小后大、温度先低后高,另外手要摇起来(这个也要练感觉的),拿风枪的手要练,拿镊子的手也要练,练习也是先易后难、先小后大,总之多练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