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进水不开机

楼主(2023-05-31):
一台A1466进水,同行清理干净后,按开关还是不触发。接机后首先又把进水的两处全部加热清理,电流是0.1多,查8.6 3.34 ,3V5V均正常,最后一查CPU没电压,还有一个1.05也没电压,不知道先修哪个,网上一查,要修1.05,于是查芯片条件,只有5V供电正常,1.05v的EN均没有,查了之后,发现是经过U8180后输出,查1235均是正常的3.3V,只有4脚是0.78V, 这是查芯片16 17脚的电压一样,考虑到是EN,所以试着把45脚直接短接,上电,一切正常。

网友:
有图纸可以事半功倍

网友:
强制开启?:ciya:

网友:
哪个是与门,条件都正常,按正常应该换了这个,手上没有,就直接短接了,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