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和华为荣耀不过电维修

楼主(2023-05-31):
2台都是插电电流0.06A左右不触发,基本都是通病,不过荣耀这台这次是0.8v短,倒是很少碰到,MP86941换掉再换cpu解决

网友:
换CPU跟CPU供电芯片吗

网友:
感谢分享的朋友

网友A:
这个换cpu长条的怎么换才不翘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换cpu长条的怎么换才不翘脚

芯片对好,风嘴够大就可以

网友B:
换了CPU后指纹管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CPU后指纹管用吗?

用不了,提前跟客户说明哦

网友:
换U大工程庞大,我一般走厂家交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