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z68主板的sata口全部不能用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3-05-31):
z68主板的sata口全部不能用,编程器刷了bios,用手按压南桥,都没有用,但是打阻值都没问题,不知道咋搞了。我听说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经过测量VCC SATA PLL的电压开机时有1.1V,但是经过一会儿就变成0.7v了,是不是这个原因啊?SATA3 RBIAS有0.6V也会被拉低,是不是正常的啊?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开机的时候电压正常,跑码到一定时候就不正常了。

网友A:
一般这种都是南桥的问题,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都是南桥的问题,换桥吧。

我在考虑这个电压的问题,不知道拉低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已经更换了25M晶振,故障依旧。

网友:
我觉得是桥  的问题

网友:
耦合电容测一下

网友:
耦合电容打了阻值是好的,但问题是全部耦合电容都坏了这个可能性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