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G1810】喷嘴检查不正常

楼主(2023-06-01):
【佳能G1810】喷嘴检查不正常
       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怀疑墨盒,一般都是主板问题,已经遇到过几次了,把墨盒拿到其它机器上就是好的。

网友:
这不就是光栅条脏了吗

网友:
在这里更正一下,是光栅条的问题

网友A:
我也觉得是光栅问题,不懂为啥黑色到那个位置咋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是光栅问题,不懂为啥黑色到那个位置咋是好的

你说的这种情况还真不好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种情况还真不好解释

这种情况就是光栅问题没啥疑问的 而且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脏污或者划伤

网友:
光栅条有油,或者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