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6800AG+TNY277PN电脑电源诡异

楼主(2023-06-01):
各路老师指点,原先是副电供电电阻击穿,电阻是绿紫金金黑,换电阻上电副电源有5伏输出,但短接绿黑线TNY277直接击穿,换了新的也击穿,检查后级也没有发现短路,有哪位老师知道常见是什么问题引起TNY277击穿。

网友A:
伏电源电路全套更换,升压二级管,稳压二级管是重点,容易漏电。

网友B:
277边上的二极管检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277边上的二极管检查了没有?

副电的尖峰吸收二极管(色环二极管),反馈电路,输出二极管都查了,没有发现啥问题,之前测试滤波电容电压308伏,开关管击穿两次变了260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伏电源电路全套更换,升压二级管,稳压二级管是重点,容易漏电。

全套那代价太大了,慢慢研究看看,我想不明白短接绿线怎么会把副电的开关管芯片227炸了,电流又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套那代价太大了,慢慢研究看看,我想不明白短接绿线怎么会把副电的开关管芯片227炸了,电流又不大。

代价?一个二级管几毛钱的东西

网友:
待机电路比较简单,一共也没几个元件,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D:
380大电容一换天下太平,赶紧打赏谢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380大电容一换天下太平,赶紧打赏谢我

还真是他,带载能力不行,把芯片给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