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FX95G

楼主(2023-06-01):
问题是有待机3、5v、不触发、这款机器是因为客户自己没有拔电池、自己更换屏幕、导致不开机、这款机器屏幕供电是没有保险的、我拆开发现EDP对地阻值无强大、这个信号是3.3v通往桥的、测试io条件、供电、时针、复位都正常、然后又查桥的条件好像挂了、但是又不太确定是不是桥的问题、有大佬指导指导的嘛

网友:
看看0欧排阻是好的么?那几组屏信号阻值无穷大也许是桥的问题,可代换个试试。

网友:
要量EDP的耦合电容另一边阻值

网友:
大概率桥 ec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