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2237 重摔机 刷机报错

楼主(2023-06-01):
苹果笔记本A2237 重摔机  刷机报错  有没有知道大概是哪方面的问题  供电、硬盘、CPU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PMU附近电感,PPVDD_GPU_AWAKE没供电  其他都有

显示开始安装系统3秒后进度条走到头

再过2分钟显示报错

网友:
像这种苹果电脑,大家一般报多少的基础价格

网友A:
重植T2应该可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植T2应该可以好

别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植T2应该可以好

m1的机器,哪有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