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七彩虹3070不显示(功率检测芯片损坏)

楼主(2023-06-01):
七彩虹3070不显示(功率检测芯片损坏)

七彩虹的3070,显卡进过水,现在不能显示,首先测量供电阻值是否正常,发现附近有进水腐蚀的地方,将腐蚀区域清理后测量功率检测芯片的供电3.3V电压没有,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七彩虹3070

       【故障现象】不显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显卡,型号为七彩虹的3070,同行描述是显卡进过水,现在不能显示,看我们能否修复。

        接到机器后我们拆机检测,首先测量供电阻值是否正常,测量阻值没问题后上电用显卡转换口看电流发现只有18mA,测量电压发现外接12V,3V正常,5V电压也正常,但是1.8V电压没有出来,找到图纸看1.8V的EN也没有出来且阻值正常,查看1.8V的EN是由5V的PG和功率检测芯片相与产生,也就是一个与门。

七彩虹3070不显示 图1

         测量5V的PG正常是高电平,功率检测的电压为低,找到功率检测芯片U506,发现附近有进水腐蚀的地方,将腐蚀区域清理后测量功率检测芯片的供电3.3V电压没有。

七彩虹3070不显示 图2

七彩虹3070不显示 图3

        U506的3.3V供电是由3V3_AUX经过0欧保护电阻产生,测量电阻两端发现其阻值已经无穷大了,更换此电阻,再上电测试发现故障依旧,找到U506的功率检测脚,发现功率检测脚是用12V经过分压电阻产生的电压来检测功率,用计算器算出电阻分压产生的电压应该为0.13V,实测却发现有两路分压电压不正常。

七彩虹3070不显示 图4

       更换了有问题的电阻后再上电测试,测试1.8V的EN已经可以正常产生,装上主板测试显卡已经可以点亮。

七彩虹3070不显示 图5

        【维修结果】机器装机以后,测试声音,网络,录音,播放视频等功能都正常,烤机半小时帧率稳定,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显卡的图纸都有不错。。

网友:
板号图纸呢 共享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2023-08-24):
不应该啊不应该,迅维内部人员居然发帖发错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