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款A1398

楼主(2023-06-01):
风扇转,但不开机是u坏了吗?哪位大佬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先要检测各路供电吧

网友:
不一定是u坏

网友B:
CPU供电出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要检测各路供电吧

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出来没

没有测,测了下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