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55500在别处修过的,上

楼主(2023-06-01):
戴尔G5 5500在别处修过的,上家动过两个BIOS芯片,插电风扇狂转不亮屏,重新刷了BIOS故障依旧,有大神遇到过吗,求解

网友:
被人都修过了你在这能问出个毛线

网友:
主要是信息太少了,电流到多少?缺失哪个电压?时序对不对,都是问题,我笔记本开机风扇转不亮,南桥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确实给的信息少,不好提供解决方法的。别的地方有无动过呢?目前的电流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不按电源键,插电就上电流定800风扇狂转

网友:
5V3.3都有

网友:
CPU供电出来没

网友:
你这维修不行呀。三板斧才用了一板斧。赣EC赣南桥。干完再说。

网友:
查cpu供电,全板电压都出来吗?去掉内存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按电源键,插电就上电流定800风扇狂转

插电电流0.8风扇狂转,这是自动上电了吧,量下主板所有电压正常不

网友:
戴尔的机子,很多都是南桥坏

网友:
看看闪灯,几橙几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