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500W电源FAN4800A芯片正常电压

楼主(2023-06-01):
一个长城500W电源用的是FAN4800A 芯片不通电,炸了主开关管和EM311Z辅助芯了,更换后出了5VSB,短接绿线不开机。找了FAN4800A 芯资料查13脚电压竟然有98~102V左右,是不是这个芯片挂了。

网友:
你确定没量错?短接后,光偶提供一个15v左右的电压,由一个三级管转为偏置电压到13脚供电。

网友A:
应该没量错,正确来讲是-102V左右。

网友:
如果是这个电压那1000%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量错,正确来讲是-102V左右。

怎么会是负数,应该是你量错了。黑笔对热地,红笔量13脚。

网友:
肯定是量错了,黑表笔可以接大电容的负极。

网友:
确实不是FAN4800A 问题,是背面一个贴片三极管Q6坏了,丝印2F从旧板拆拆了个换上去短接绿线风扇就转了。

网友:
上机测试时,插好主板一点开关只见电光一闪“啪”一声巨响电源炸了,整间屋子都黑了跳闸了,吓死宝宝了……明明上机前都测试过了,电压也正常~~~~

网友:
辅助芯片要是炸了,大电容需要更换。

网友B:
一个电源要是辅助芯片炸了,一般都没多大维修的价值:保险、桥、二极管(1N5408)、大电阻、大电容、PFC的场效应管、CM6800 都有可能完蛋,成本加起来可能接近或超过一个完好的二手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源要是辅助芯片炸了,一般都没多大维修的价值:保险、桥、二极管(1N5408)、大电阻、大电容、PFC的场 ...

为什么会炸芯片

网友(2023-07-04):
维修过程没讲清楚,保险丝断,上电时测电源两极电阻值看看。

网友:
6800/4800维修时要串灯泡,不然极易炸。前几天修了一个,它的VCC正常后,参考电压7.5V正常,7脚就产生锯齿波,然后OPFC就开始输出,如果它的反馈不正常的话,这个OPFC方波是近乎100%占空比的方波,一接上就是PFC开关管短路状态。

网友:
VDD实测值与正常值相差那么大,如实际情况如此的话芯片早就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