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liteBook 745 G5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楼主(2023-06-01):
1个月前接一台HP EliteBook 745 G5机子,客户拿来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插可调有0.03,按开关还是无任何反应,拆开机子把电池拔了,插电能开机了,装上电池也能开机了,捡漏了?测试两天反复开关机一切正常,交付给客户使用!1月后的今天又回来了,按开关又无任何反应,拔了电池,插电又一切正常了,客户只使用了一个月说的只用了几次,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以前华硕有些型号也有类似情况,但是放了电就正常了。有没有大虾遇到过?

网友:
这个情况,你换个EC吧,换EC基本就可以,不过你先排查一下EC的AC_IN是否正常

网友:
hp  这个就有这个问题多的.放电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