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ME不开机

楼主(2023-06-01):
雷神911ME待机0.00开机0.06,主板无进水无短路,待机有3.3V 开机有5V一会就掉,有维修过的师傅吗?

网友A:
待机0.00开机0.06,主板无进水无短路,待机有3.3V 开机有5V一会就掉,看着描述好像南桥坏了,换个南桥试试,5V会掉,有的新款电脑是会掉

网友A:
BIOS芯片你看一下有没有虚焊,虚焊驴也会这样,先检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00开机0.06,主板无进水无短路,待机有3.3V 开机有5V一会就掉,看着描述好像南桥坏了,换个南桥试试,5V会掉,有的新款电脑是会掉

谢谢回复 南桥是sr40b 这款南桥容易坏 前几天修一台神州Z7M 0.5几掉电不出CPU电压 焊南桥好了 这台焊了依旧 换了一个新的南桥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你看一下有没有虚焊,虚焊驴也会这样,先检查一下吧

好的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