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固态硬盘的奇特现象

楼主(2023-06-01):
一块m2固态硬盘,分别安装在两台配置一模一样的一体上,一台能正常运行糸统,另一台不能识别m2硬盘。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呢?(两台一体机无硬件故障)

网友:
m.2接口协议的设置不一样?

网友A:
是指biose里的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指biose里的设置吗?

嗯

网友:
M2 也要分

网友:
M.2固态分NGFF和nvme 两种协议 BIOS设置需要选择协议方式 和启动顺序 有一个错误就有可能不开机

网友:
BIOS设置不同确实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