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网传》小新低温锡门维修,NM_C811

楼主(2023-06-01):
来到这里,不开机

触发后电流700多,

加焊了一下

发现可以跑码了,

装机测试

看了半天电视,突然蓝屏,电脑卡死

决定拆下重新植球

温度上风220/下风240,60多秒了,都撬不动,

温度上风245,下风260,,离芯片1.5cm左右,

过了一分多CPU周边的小电阻才融化,

还真以为是低温锡,艹,搞得CPU都拆掉了两个点,幸亏补好了,麻痹的

重新植球,打上去就好了,掉的是PEIC的点,到硬盘的,开机进系统,说明补好了

这个联想用的锡一点都不低,只是用的黑胶,变得更硬了,APU发热量大,导致受热锡膨胀,但是黑胶太硬,就导致膨胀那一部分的锡冷却后不能回头焊点,

时间久了就导致锡球的锡越来越少,最终导致虚焊,就算加焊,也不能维持太久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板子散热太差,没有导热层,偷工减料,综合原因,导致这个通病

根本不是什么用低温锡,用的这个锡,比我用来植球的中稳锡熔点温度都高一点,我打上去融铅档都没有拆的高。

维修厮这叼毛,误导同行,艹

网友:
最后一句话有点意思

网友:
流量懂了吧

网友A:
这板子上LTS那么大的3个字母看不到?

网友B:
你这么高的温度搞,内存颗粒没有被你搞爆锡吗

网友:
我用的垃圾雷科BGA,上风220度,下风220度,镊子轻松翘起,低温锡是真的,我感觉200度的时候,电容都松动了,会不会是你的BGA温度有问题啊,而且没必要把同行当成对手,我虽然不看维修厮视频,也听过人家大名,他团队里也有不少高手的

网友:
就算加焊,也维持不久

网友:
这个最好连内存都一起搞,不然很容易返修。不能偷懒的。

网友C:
我都是上热风1500度,下热风2000度,离芯片15厘米。

网友D:
你这悟性不行  低温锡就是低温锡  锡先化  此时拿不下来  胶还要继续加热才行

网友E:
你的BGA该换掉了。这板子180度就融化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的BGA该换掉了。这板子180度就融化了。

可能不是同一个板子,这个板子180肯定不化

Yy.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高的温度搞,内存颗粒没有被你搞爆锡吗

没有爆,

,就是之前以为低温锡,翘早了,CPU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悟性不行  低温锡就是低温锡  锡先化  此时拿不下来  胶还要继续加热才行

这个温度,无铅锡都能打上去,我承认,这个胶,比拯救者系列的都硬一点,我这里专修拯救者,啥温度下来,我还是知道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能不是同一个板子,这个板子180肯定不化

板子上一般写着LTS丝印。

网友:
你取不下来不代表别人取不下来  取不下来不要去诋毁别人 张口就来是什么毛病 说话不经过脑子的吗

网友G:
真是个不带脑子的东西  联想自己都承认的事  还在这喷维修斯

网友G:
引用 网友G:
真是个不带脑子的东西  联想自己都承认的事  还在这喷维修斯

才修一台就敢下结论   这种板子有低温锡和正常的无铅两种(无铅很少)   不要在这丢人现眼了

网友:
只有维修工才知道主板的用料和做工,都是一帮坑人的奸商。

网友:
是低温锡,有可能是焊台温度不准,

网友H:
220度。。。我设置的都是265   275   难怪我的CPU那么容易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上LTS那么大的3个字母看不到?

这个板子好像没有LTS标识,我在别的板子就看到有,就在上图的有上角,但是,图片的是没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220度。。。我设置的都是265   275   难怪我的CPU那么容易死

拆坏料,没问题,拆好料,就危险

网友I:
lts那么大几个字母看不到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lts那么大几个字母看不到啊哈哈

你说这个嘛?但是,上图那个板子,没有

网友:
低温和大黑胶是两码事啊。早期的T61和富士通机器全灌黑胶换个南桥就知道什么是噩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才修一台就敢下结论   这种板子有低温锡和正常的无铅两种(无铅很少)   不要在这丢人现眼了

无铅锡不是一样虚焊

,维修厮叼毛不是说一半,藏一半,骗流量,坑同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拆坏料,没问题,拆好料,就危险

正常维修。感觉温度低了容易掉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正常维修。感觉温度低了容易掉焊盘

延长时间,就行,能避免掉点,避免芯片高温损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无铅锡不是一样虚焊,维修厮叼毛不是说一半,藏一半,骗流量,坑同行

他是你爹啊   全部都得告诉你  自己不会有点判断力吗  是不是机器修不好也怪人家没说哪里问题

网友J:
你设备有问题吧 低温锡随便加热 稀里哗啦掉一片 别人都小心翼翼的 你这还弄不动 哈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他是你爹啊   全部都得告诉你  自己不会有点判断力吗  是不是机器修不好也怪人家没说哪里问题

他是你爷爷吗?孙子?

Yy.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设备有问题吧 低温锡随便加热 稀里哗啦掉一片 别人都小心翼翼的 你这还弄不动 哈哈哈

这个板子,有高温锡和低温锡,两种情况

网友:
低温锡  高温锡很好分辨的, 看锡颜色基本上都能看出来   或者有 LTS丝印基本上是低温锡  用风枪 也很容易拆下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他是你爷爷吗?孙子?

**。到最后你还不是重值CPU好的。你再去迅维学习几年吧。做维修哪有绝对的

网友:
果然是同行最恨同行。恨人富贵,笑人穷啊。劣根性。

网友:
每个焊台都不一样吧,这个板子我也植过两个U,都是一次成功,确定是低温锡,跟我们植球用的有铅锡球差不多。
我的焊台是09年买的卓茂R590 3温区的,第一次是用有铅取不下来,但是边上的电容电阻都能动了,应该是黑胶的原因。焊台有铅段上部235,下部245,无铅段上部265,下部275.别的不说,个人习惯了都是一样的。

网友:
时不时会做一个,低温锡确定的,只是黑胶固定的很紧,要用撬棒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最后你还不是重值CPU好的。你再去迅维学习几年吧。做维修哪有绝对的

撒壁玩意,会修个破电脑你就觉得很有能耐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最后你还不是重值CPU好的。你再去迅维学习几年吧。做维修哪有绝对的

撒壁玩意,会修个破电脑你就觉得很有能耐了吗?

Yy.
Yy.

网友:
哎,大家都喷完了,我就不喷了,好好看看主板的上面丝印标吧,没有LTS的肯定是高温,又不是只要小新就一定是超低温锡!理解有问题,还有自己遇到的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撒壁玩意,会修个破电脑你就觉得很有能耐了吗?

你*脏话*就是脑子进水,修个破电脑还要看人家怎么修。自己就没点判断能力啊。我并没多大能耐,我只会扣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撒壁玩意,会修个破电脑你就觉得很有能耐了吗?

据我了解,迅维实地培训一次学不会,还有一次机会,建议再去培训一下吧。毕竟在深圳,离得近。

网友:
有啥好吵的,修个机而已啦,就当无事发生,论坛是交流技术滴,不是来对骂滴

网友:
看大伙都在讨论技术,冒昧的也参与一下,姑且不说对维修同行的利益有利还有弊,就单说现在这类新款的机器为什么总出这类大毛病,是技术不成熟还是人心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是你爷爷吗?孙子?

都是维修界的人才,请文明用语

网友:
确实感觉不低,平时拆无铅显卡和cpu,温度都绰绰有余,但是拆这个cpu还掉很多线,不过还好都补回去了,下次一定要注意温度和时间。

网友:
低温锡无疑了

网友:
有两个版本,有图片

网友:
最后那句话就是经典。,。,。,

     哈哈哈。。。

网友:
这个就是低温锡,200度就可以取!

网友K:
胶硬 你搞几个就知道 低温锡确实是200多就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胶硬 你搞几个就知道 低温锡确实是200多就化了

42个点赞

网友(2023-08-17):
引用 网友E:
板子上一般写着LTS丝印。

这机器的板子有2种,有低温焊锡,也有不是低温焊锡的

网友:
最好连内存都一起搞,不然很容易返修

网友:
学三年,天下无敌。再学三年,寸步维难行。一山还有一山高。

网友:
现在的有些笔记本电脑做的还真是让人郁闷!

网友(2023-09-17):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上热风1500度,下热风2000度,离芯片15厘米。

这才是流量,这温度你维修店都快融了吧

网友(2023-10-31):
这个绝对低温锡,我200度轻松烤....

网友:
你的图片上不是有无铅标识了吗,说明是无铅的,不是低温

网友(2023-12-26):
换个思维,不正是乱想赏饭给你们吃吗?
维修佬不正是最好来个通病,三板斧收钱吗。做个调查,大家现在植这个U是用锡浆还是用锡球多?感觉用锡浆植的球有点小,植好后不耐用,客户拿回去用子一两个月又不行了。

网友(2025-01-02):
不要随意就去贬低别人 你没见过高温锡只是因为你没见过 这板子有高温锡和低温锡 不一定的 颜色亮一点的和暗一点的 一眼就能看出

网友:
这个板好像真的有两种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