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不通电维修1.02

楼主(2023-06-01):
如题华硕H110m-k不通电维修1.02

测量CPU 12V对地短路。更换上官 和NCP81166AMNTBG 8脚芯片。。开机突然烧了上官旁边的贴片电容(12V)原因是这里旁边有点腐蚀。

好家伙,差点把主板给烧穿了,清理然后补上贴片电容1UF的16V以内都可以用

通电不断路了,开机还是没显示。
示波器·跑码卡内存,测量VPPDDR没有电压。这里应该是2.55才对。也不想搞那么多了。直接草船借箭!!用一个二极管(降压0.7V哪个红色的,黑色那边对着VPPDDR,另一边接VDDSPD,这个VDDSPD是总线3.3V的,通过这个二极管直接降压到2.55V)

我看有些人是拿1117来通过5VSB转换为2.5V的 反正都是要给这个VPPDDR供电的·都可以。这个2.5V按道理是插上电就有的,有个芯片接到5VSB后转换出2.5V的。然后给内存的。
这个主板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可能是由CPU来控制把。/。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这个主板VPP电压开机后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