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这几个电压大神来解释下

楼主(2023-06-01):
如题

CPU这几个电压大神来解释下

VCORE_PHASE

VCCSA_PHASE

P_GT_PHASE

网友:
菜鸟斗胆说一下,
VCORE_PHASE CPU 主电压
VCCSA_PHASE 就是SA 电压,这个电压在cpu 主电压之前必须出来。

P_GT_PHASE 集显电压
CPU 还有VCCIO、内存电压。VCCSTG VCCST,我也不知道这些电压是做什么的。
新手解释,有错误的地方,还望指正。

网友:
你这不会都是电感前端的名字吧??

网友:
PHASE是相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