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康佳LC32HS62B信号源乱跳通病

楼主(2023-06-01):
康佳LC32HS62B信号源乱跳通病 看图维修

网友A:
大师修电视好直接,可以分享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吗,好好给你学习一下原理,你是怎么发现这个电路导致的这个问题,感谢?

网友:
那4个电阻和1根线是干啥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师修电视好直接,可以分享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吗,好好给你学习一下原理,你是怎么发现这个电 ...

该线是连接按键板的
此板故障是不定时自动跳菜单,待机自动开机。待时机出现问题时候,测量各个供电正常,而按键控信号KEY2输入脚的3.3V电压降低到2.9V
判断是:判断是KEY2插座焊点过孔存在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线是连接按键板的
此板故障是不定时自动跳菜单,待机自动开机。待时机出现问题时候,测量各个供电正常 ...

这个可以跳线解决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