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日记-华硕b85-d不触发

楼主(2023-06-02):
前几天收到,测量待机电压都正常,测量到晶振电压时发现一脚1.1v,二脚0.9v,过高不正常,换了个晶振,电压恢复正常,再次上电成功亮机。
放了几天,准备用来装机时发现又不触发了,经测量发现晶振电压又到了1.1v,再次更换晶振,包括焊盘还是1.1v,怀疑南桥虚焊,小白没有BGA焊台和示波器,卖料板也才30块,索性试试风枪加焊。桥中间贴上高温胶带,取下风枪头,桥四周打上焊油,240度均匀吹了5分钟,冷却后再次测量晶振电压,已经恢复0.3v和0.2v,上电成功亮机:aiqian:

网友A:
楼主厉害哟 ,
   这是传说中的徒手干南桥吗

网友B:
请问一下风枪离桥距离是多少?

网友:
修主板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风枪离桥距离是多少?

两三厘米左右吧,离得挺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哟 ,
   这是传说中的徒手干南桥吗

反正不值钱索性试试,我也没想到搞好了

网友:
是的,关键的是没有BGA返修台,询问大佬说没有BGA焊台加焊不了,才用风枪吹的

网友:
我也没焊台~~偶尔也会如此搞一下~

网友(2023-09-14):
按照你的方法 做了还是一样电压高是不是桥问题

网友:
240度就够了吗?我都是360度

网友:
240度  锡珠能化了吗 ? 底下应该加了 预热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