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7这个电感是什么供电?没图纸,只能看有没大神知道

楼主(2023-06-02):
window

网友:
是否待机供电,一个是3.3V一个是5V这种板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A(2023-07-07):
专业修这个的。
oywl43210
nuc7的图纸能卖一份么,维修爱好者,不会对外转卖。
详情
u1451819
找我,我买图纸
详情

网友(2023-08-12):
引用 网友A:
专业修这个的。
找我,我买图纸

网友(2023-10-09):
引用 网友A:
专业修这个的。
nuc7的图纸能卖一份么,维修爱好者,不会对外转卖。

网友(2025-10-02):
我现在手上有一片也是短路,不过你圈住的那个电感旁边的短路,能量到的电容都拆完了,还是短。
补充内容 (2025-10-25 15:10):
已经知道是什么电压了,是内存1.2V电压,PWM IC的19V vin和1.2V输出短路了,1.2V有给CPU,应该是CPU挂了,用2V电压烧机也没烧出来哪里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