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392c芯片有3v不出5v待机?

楼主(2023-06-02):
开启条件en2有3.3v,vin有19.6v,  boot2有4.8v,  ldo3en无电压,5v电感对地电阻(电阻挡测)1.5k以上无短路,自举电容拆开测过正常0.22u,mos管子换过还是不出5v.各位师父帮忙看一下那里有问题!   联想小主机m4500q主板待机芯片无图纸

网友:
是不是按开机才有5v的?看看是不是开机条件还不满足

网友:
可是看资料应该是插电就出待机3v5v的,3和5V芯片的内部电路都是一样的,3v能出搞不懂5v就是出不了

网友:
有修过这芯片的吗?那里出错了

网友A:
要不换个芯片试试吧,也有可能是芯片本身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换个芯片试试吧,也有可能是芯片本身坏了

芯片换过二个一样不出5v,所有外围电阻测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