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的AMI BIOS用什么软件可修改

楼主(2023-06-02):
之前的有块差不多的主板BIOS用Amibcp 5.02不能打开用4.53就可以编辑
但这次用以上两个版本都不行,可能更老些。
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推荐吗。

bios

网友A:
去主板的官网下载,
     固件和程序都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主板的官网下载,
     固件和程序都在里面

找过了,没有下载BIOS相关的

网友:
今天用编程器将备份出来的BIOS ROM写到新的芯片上,再装回主板能开机,应该说明BIOS文件没有问题。
现在就卡在编辑上了。

网友B:
下下来看了下,吓得我赶紧回来把原来的回复都删除了,搞不定搞不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下来看了下,吓得我赶紧回来把原来的回复都删除了,搞不定搞不定!

您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这个有什么吓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这个有什么吓人的?

UEFITOOL,更老版本的Amibcp也打不开的!

网友D:
win10不能正常显示,win7下试试吧。bios之家出品的pojie汉化版老mmtool,绝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10不能正常显示,win7下试试吧。bios之家出品的pojie汉化版老mmtool,绝版了。

谢谢老哥,但试了下还是提示文件加载错误。
用先前那位朋友讲的UEFITOOL软件也试了下,可以打开,但查看不了里边的内容。
真的很奇怪

网友(2023-07-23):
可以分享个AMIBCP4.53吗,找了好久了

网友:
听上去很高端